哪一种可调电源好用点

楼主(2012-01-15):
打算过年后买台新的可调电源,大家有什么便宜实用的介绍吗??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的店里 用安泰信APS-3005SI的比较多 价格在200元左右还送笔记本转接头   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
龙威 安泰信 兆信的都用过,感觉安泰信的好一些,龙威和兆信是旧机,兆信还因为自己在主板上焊错线短路烧了保险,安泰信短路的话会自保,所以还是觉得安泰信好,APS 3005S都可以了,SI是电压是4位的,个人觉得没必要

4位的很重要哦。

网友:
俺也用这个,我也推荐别人用这个,质量挺好,又是4位的。

网友:
这个电源是最大30伏5安培下面是从网上看的参数  你参考一下
外形尺寸:(L)260*(W)150*(H)160MM

交流输入电压:  AC 220V±10%  50Hz
额定输出电压:  0-30V  电压可调
额定输出电流:  0-5 A   电流可调
额定输出功率:  150W
电压精确度:    ±0.5% rdg+2个字
电流精确度:  ±0.5% rdg+2个字
纹波和噪声:  ≤3mVrms     ( 测试条件30V / 5A)
负载稳定度:  ≤0.3%      ( 测试条件30V/ 5A )
数显分辨率:  电压0.1V    电流0.01A
保护方式:  限流降压方式,短路保护,过温保护
工作方式: 恒流恒压
工作散热方式: 强风制冷
工作环境:  0-40℃;   相对湿度<80%
储存温度 -20-80℃  相对湿度<80%
高压测试: 漏电流≤1mA  (测试条件: 输入对地1700VAC/2s)
绝缘阻抗: 绝缘电阻≥7MΩ  (测试条件: 输入对地500VDC/5s)

网友A:
好像质量不怎样啊,我看好香港龙威ps 305DM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质量不怎样啊,我看好香港龙威ps 305DM的,价格差不多

这个我们用着还可以 不是便宜实惠吗  要是和高端的比   性价比不是不高吗

网友:
还有朋友用的是实验室用的那种电源  价格真的有点高 修机器不用那么高端的也行 现在修机器也要不上价 赚不多少银子

网友:
安泰信的不错。。

网友:
安泰信的比较多,弄个四位的

网友:
买电源4位的还是有必要,我这里修的可能新机比较多,现在的I3,I5待机电流很小,才0.002,用3位的恐怕看不出了。

网友:
安泰信的还可以

网友:
龙威ps 305DM

网友:
APS 3005SI感觉挺好的

网友:
不知道我是不是买到假的了。。2年坏2个了。。。

网友:
我用了2年了    一直正常   就是拧多了    换了  一个 1K的点位器    微调的

网友:
我用的LWDQGS PS-305D,开机有点响,几分钟后就好了。用了3年了还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安泰信的 APS3005S  风扇响的很

网友:
安泰信可以应付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啦

网友:
用段时间风扇就会响是通病,找个好风扇换了吧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买哪个 也是看到安泰信的 价格还行 观察中

网友:
刚在本站买了这个,今天才到货。“ 升级版 数字编程直流稳压电源DPS-305CM 笔记本手机维修电源30V5A ” 正在试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