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LED屏故障

楼主(2012-01-15):
接到一台山寨上网本,用得是LED屏 开机正常显示2秒,。然后就暗屏咯。
查过供电压正常为19V 当暗屏时掉到6V左右。外接正常。
从外面拉条19V电压过来。也是不显示的
没修过LDE屏。请高手下个高招

网友:
查led背光驱动电路那一块..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
会不会高压还有问题哦,今天我修了一台显示器暗屏,换高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