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E掉电,(拆掉屏正常),换屏还是掉电。

楼主(2012-01-15):
接到一台R61E掉电,拆机后发现,拆掉屏正常,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换屏还是掉电。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主板屏电路方面短路了

网友:
先不要被屏迷惑了,也许是整机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上了屏电流要大些它就掉电了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的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屏供电保险的事?

网友:
量屏显借口电路

网友:
保险断了,

网友:
你看屏的供电有没短路

网友:
打下给屏供电的电路阻值 还有就是检测电流 接屏了电流负载会比较大的 这些有可能是电容不良导致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或屏线了吧!要不就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