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请师傅指教一下!

楼主(2012-01-15):
主板顶星NF550   H5851 v1.11

I/O 83627EHG  南北合一桥 NF550

上电可以触发  未上CPU前

CPU带灯假负载测:VTT     0.93v       (请问下这是应该是叁考电压吧,如果没有怎么修)

                    电源好信号    1.86V

                              时钟      0V 请问下,这个时钟有的不上CPU不出来,上CPU又装不了假负载,要测CPU有没有时钟怎么测

                                                         如果测不了,请问如果测到内存或PCI上有时钟电压就判断CPU时钟应该正常。

                                                         (请问下如果是AMD板没有时钟或复位的话是不是只能动桥)

                              复位    1.86V

                         内核电压   1.53V

                        总线电压B  1.21V  (如果这个电压没有应该怎么修,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的)

       总线电压A   0.01V     (这个电压0.01是不是正常的,我测几个板好像都是总线电压B或A两个只有一个有电压)

                 PCI槽假负载   时钟   0.18V  (未上CPU前这个0.18V正常吗,如果上了CPU是不是应该为0.4-0.9V

                                                               如果不正常是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如果要修要像AMD板是不是只能动桥)

                                       复位   3.36V    (复位正常电压应该是1.0-1.7V吧,这个3.36V是不是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是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如果要修要怎么去修)

上CPU后

内存假负载测:内存6组时钟    0.89V

PCI假负载                     时钟    0.19V     该板不跑码如果要修要怎么去修,是不是要动桥。

                                                                   还是装焊CPU底座,但带灯假负载放在CPU座上全部的灯都亮了不是虚焊吧!

网友:
不跑码那就是CPU的事啦!

网友A:
你的CPU座没有空焊   修主板   你先测CPU 有没有供电  时钟有没有    看主板能不复位 最后看BIOS程序

网友:
上CPU测试电压较准,若上后能复位而不跑码则依不工作来检修。3#说的比较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PU座没有空焊   修主板   你先测CPU 有没有供电  时钟有没有    看主板能不复位 最后看BIOS程序

CPU供电正常,时钟不装CPU没有,装后在内存上测到有0.89V,PCI上测到0.19V.复位应该是正常的有1.86V,BIOS不知道要怎么看。好像附近电容上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