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元件作用

楼主(2012-01-15):
一、主板芯片组:
芯片组(Chipset)是主板的核心组成部分,联系CPU和其他周边设备的运作。主板上最重要的芯组就是南桥和北桥。
1、北桥芯片:(North Bridge)是主板芯片组中起主导作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称为主桥(Host Bridge)。一般来说,芯片组的名称就是以北桥芯片的名称来命名的,例如英特尔875P芯片组的北桥芯片是82875P、最新的则是支持双核心处理器的945/955/975系列的82945P、82945G、82945GZ、82945GT、82945PL、82955X、82975X等七款北桥芯片等等。
北桥作用:
北桥芯片负责与CPU的联系并控制内存(仅限于Intel的cpu,AMD系列cpu在K8系列以后就在cpu中集成了内存控制器,因此AMD平台的北桥芯片不控制内存)、AGP数据在北桥内部传输,提供对CPU的类型和主频、系统的前端总线频率、内存的类型(SDRAM,DDR SDRAM以及RDRAM等等)和最大容量、AGP插槽、ECC纠错等支持,整合型芯片组的北桥芯片还集成了显示核心。
北桥识别及特点:
北桥芯片就是主板上离CPU最近的芯片,这主要是考虑到北桥芯片与处理器之间的通信最密切,为了提高通信性能而缩短传输距离。因为北桥芯片的数据处理量非常大,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的北桥芯片都覆盖着散热片用来加强北桥芯片的散热,有些主板的北桥芯片还会配合风扇进行散热。因为北桥芯片的主要功能是控制内存,而内存标准与处理器一样变化比较频繁,所以不同芯片组中北桥芯片是肯定不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采用的内存技术就完全不一样,而是不同的芯片组北桥芯片间肯定在一些地方有差别。
2、南桥芯片:
南桥芯片(South Bridge)是主板芯片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位于主板上离CPU插槽较远的下方,PCI插槽的附近,这种布局是考虑到它所连接的I/O总线较多,离处理器远一点有利于布线。相对于北桥芯片来说,其数据处理量并不算大,所以南桥芯片一般都没有覆盖散热片。南桥芯片不与处理器直接相连,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不同厂商各种芯片组有所不同,例如英特尔的英特尔Hub Architecture以及SIS的Multi-Threaded“妙渠”)与北桥芯片相连。
南桥作用:
南桥芯片负责I/O总线之间的通信,如PCI总线、USB、LAN、ATA、SATA、音频控制器、键盘控制器、实时时钟控制器、高级电源管理等,这些技术一般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不同芯片组中可能南桥芯片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北桥芯片。所以现在主板芯片组中北桥芯片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南桥芯片。例如早期英特尔不同架构的芯片组Socket 7的430TX和Slot 1的440LX其南桥芯片都采用82317AB,而近两年的芯片组845E/845G/845GE/845PE等配置都采用ICH4南桥芯片,但也能搭配ICH2南桥芯片。更有甚者,有些主板厂家生产的少数产品采用的南北桥是不同芯片组公司的产品,例如以前升技的KG7-RAID主板,北桥采用了AMD 760,南桥则是VIA 686B。南桥芯片的发展方向主要是集成更多的功能,例如网卡、RAID、IEEE 1394、甚至WI-FI无线网络等等。
二、主板上其它芯片识别
1、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又称电源IC,又叫脉宽调制芯片(PWM),主板用的叫:可编程脉宽调制芯片,主要负责控制CPU的主供电,一般位于CPU插座附近,可看型号识别。
常见型号:
RT系列:RT9238、RT9241…
RC系列:RC5051、RC5057…
LM系列:LM2637、LM2638…
SC系列:SC2643、SC1189…
ISL系列:ISL6524、ISL6556B…
HIP系列:HIP6021、HIP6301…
ADP系列:ADP3168、ADP3418…
AIC系列:AIC1569…
CS系列:CS5165…
2、I/O芯片
I/O芯片主要负责控制软件驱、打印口、键盘鼠标口。
I/O芯片的常见品牌:
Winbond 华邦 TTE 联阳 ALI 杨智 SMSC等。
I/O芯片常见型号:
W83627HF、IT8712F、IT8705F,这三种芯片中集成了监控功能;还有一些集成了电源管理功能(但不能控制主供电)如:W83627F/TF/EF、W83697F、IT8712F、IT8702F、8671F。
注:370主板上南桥为VT82C686A、VT82C686B、VT82C686C,集成了I/O,主板上没有I/O芯片。
3、串口芯片
串口芯片负责控制主板上的串口(COM口)
常见型号:GD75232、GD75185、HT6571、IT8687R,前三种为20针,一个芯片负责管理一个串口;
IT8687R为48针,一个芯片同时管理二个串口。
4、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与14.318晶振连接在一起,是主板上所有设备的时钟信号产生源。 时钟芯片给主板所有设备提供频率,(以时钟晶振的频率为基础,进行频率的叠加和分频,提供给主板的其它设备,PCI、AGP、内存、CPU)。时钟芯片受南桥控制,常见型号ICSXXX,时钟芯片和时钟晶振连在一起。
常见型号:
ICS系列:950213AF、93725AF、950208BF、9248DF-39…
Winbond系列:W83194AR-96、W83194R-39A…
其它系列:W211BH、W144H…
5、声卡芯片
板载声卡一般有软声卡和硬声卡之分。这里的软硬之分,指的是板载声卡是否具有声卡主处理芯,一般软声卡没有主处理芯片,只有一个解码芯片,通过CPU的运算来代替声卡主处理芯片的作用;而板载硬声卡带有主处理芯片,很多音效处理工作不再需要CPU参与了。
常见型号:ALC101、ALC655、VIA1616、CMI9739A、CMI8738等。
6、网卡芯片
主板网卡芯片指整合了网络功能的主板所集成的网卡芯片,与之相对应,在主板的背板上也有相应的网卡接口(RJ-45)。
常见型号:RTL8100C、VT6103、3COM等。
7、BIOS芯片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只读存储器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的简写,它实际是一组被固化在电脑中,为电脑提供最低级最直接的硬件控制程序,它是连通软件程序和硬盘设备之间的枢纽。BIOS芯片是主板上一块放型或长方型芯片。
常见型号:
长方型:Winbond W29c020、w29c002…
ATMEL AT49F020、AT49F040…
方 型:Winbond W49F020、W49F002…
SST 29EE020、49LF004…
Intel 80802AB等
8、RAID芯片
RAID,中文简称为谦价磁盘冗余阵列。RAID就是一种由多块硬盘构成的冗余阵列。虽然RAID包含多块硬盘,但是在操作系统下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型存储设备出现的。
板载的RAID芯片有HighPoint的HTP372和Promise的PDC20265R,Intel的ICH5R南桥芯片也内置了SATA RAID功能。
9、开机复位芯片
一般华硕主板和V星主板有此芯片
华硕主板芯片型号:AS99127F、AS97127F
V星主板芯片型号:MS-5、2310GE
10、逻辑信号控制芯片
又叫超频保护芯片,型号为Attansic ATXP1, 48针,这块芯片可以控制电压的同还可以分频,同时支持PCI频率锁定。
11、S-ATA 控制芯片
VIA VT6420、Promise PDC20378等。
12、监控芯片
用来监测CPU温度、风扇转速、CPU工作电压等。
常见型号:W83781D、83783D、LM75、LM79、W83601R等。

网友:
多看几次也不错又巩固了 对芯片型号的记忆  这些芯片是修主板的基础知道有什么作用了 哪个功能坏了就查哪个芯片 对修机器帮助也是很大的

网友:
好帖子,应该要多多学习

网友(2012-05-07):
这个帖子真不错,学习中,必须顶起

网友(2013-01-01):
这个帖真给力 我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都明白了

网友(2014-02-28):
好帖  希望楼主再接再厉 多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