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笔记本硬盘通电几秒后停转

楼主(2012-01-15):
希捷的笔记本硬盘通电几秒后就会自动停转,在BIOS中也能认到但不能对硬盘进行操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换板后测试

网友:
换磁头组件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如果还那样。测试一下硬盘的供电正常,做南桥、、

网友:
很简单,故障原因:硬盘背面的线路板与硬盘盒体连接的触点接触不良造成。拆下背面线路板,清洁触点,重新安装马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