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开机无显

楼主(2012-01-15):
华硕F5SL开机无显  电流到0.7 就不动了 南北桥 显卡都加焊了 还是一个样子。那位同行遇到这个情况 请指点一下

网友:
条件不够详细、

网友:
换显卡看看,换了才知道真理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属同道中人啊,不加推理就忙干一通。是不是没读内存啊/

网友:
有跳 变没有,查时钟复位

网友:
楼主的行为好像鲁莽一点,要测试的地方你测试没有。。比如,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最好检测一下再做桥。。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不要一开始就动显卡和南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