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x80av和25x80v可不可以代用

楼主(2012-01-15):
原机的BIOS烧了,找不到同型号的代,哪位哥们有经验,
原来是不触发,现在代了可以触发,但不跑U

网友:
就是BIOS坏了,也很少是烧坏的,,

网友:
只要是八兆BIOS就行啊。我试过的绝对没问题?

网友:
看他的容量一样就行了,用不着同样的型号,可以用个2M的

网友:
事实证明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能通用的呀

网友:
这个BIOS是可以通用的,只要里面刷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