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烧了可以直接换不?

楼主(2012-01-15):
我有个电源坏了 拆开发现保险烧了 直接换保险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
你也不想想,保险一般会平白无故的断掉吗,,

网友:
保险就是保险  后级电路有过流 过压 他就断掉  起到他本身保险的作用  后面没有短路等情况 保险一般不会熔断的  建议你还是先查一下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再换保险吧 以防有更大的故障出现

网友:
能解决问题的几率为百分之五吧。。。。。。。。。。最好不要冒这个险了呵呵,倒是怀疑楼主是专修哪块的啊?。。。。。。。。。

网友:
直接更换保险后,一般情况是会爆炸冒烟滴!很吓人滴,最好别当着客户的面这么干。。。

网友:
先焊下大电容,再查220V整流二极管、分压电阻(2只100-220K的电阻)、辅助开关管、主开关管及旁边的元件,查完修好后,焊回大电容,串接一个60W的灯泡通电测试

网友:
请问下LS,为什么要先下大电容,直接 60W灯泡不行吗?

网友:
当然不能,高压区有短路·。

网友:
怎么说呢    如果你运气非常好久可以

网友:
直接换灯泡来试

网友:
能接,但是不能通电!

网友:
这个帖子怎么发到这里来了?是想考一下大家吗?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应该不是搞维修的。更不会有什么客户了。建议LZ看些电子方面的基础知识的书,或者找个老师学习一下。这样捣鼓电器太危险了。安全第一!

对头,不然换个保险丝放一阵烟花都不好了、。

网友:
建议电源通电前,先量量其插座接口两端的电阻值,就知道有没有短路问题。

网友:
一般整流桥损坏的概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