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dv9000 安裝(G84- 600(53) - A2),而不是G86- 703(730)- A

楼主(2012-01-15):
quanta AT1  安裝(G84- 53 - A2 G84- 600 - A2),而不是G86- 703(730)- A2
如需更新BIOS
可能是與在Windows 7驅動程序有問題。 XP和Vista上安裝8600GT手。
審核工作

bios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大哥的意思,咱不想浪费10个下载币不好意思!

网友:
这是显卡驱动吗

网友:
完全没看懂的说

网友:
此BIOS筆記本(針 BIOS,把芯片G84- 600 - A2或G84- 53 - A2,而不是昂貴的G86- 730 - A2)

网友:
改寫 BIOS
G86- 730- A2價格340RMB
和G84- 600 - A2售價140元
受益修復200元

网友:
你意思原来是703显卡,换成600显卡,再刷个BIOS就行是吧?

网友:
表达的意思不太清楚!

网友:
g84-600-a2也是显卡门之一,这好像是换汤不换药,换也要换601或602白胶吧!!!

网友:
600的好像630大小的吧,703比它大多了,能代?

网友:
你可以把
Nvidia G84-403-A2,G84-600-A2,G84-601-a2 ,G84-625-A2, G84-53-A2
g84-600-a2 = g84-601-a2(new revi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