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水牛HD-M200ADH电源故障

楼主(2012-01-16):
辅助电源+5V正常,绿线电压4.7V。通电主板12V风扇就转,电压4.7V。短接绿黑无反应,紫线也是4.7V。集成块SG6150D和UC3844B,由于没有图纸,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无法确定到底是那部分电路有问题。希望朋友们帮我一下,说说该从那里下手,或者给个图纸。

网友:
打错了,不好意思,紫色+5V,灰色0.17V,短接后+5V电压为2.8,+12V电压4.7,主机没反应,电源还有微弱的吱吱声。由于现在本地小电源不好买,请知道的朋友帮一下忙。谢谢了

网友:
建议清洁电路板,看有无虚焊问题。

网友:
明显是有短路存在,才会吱吱响

网友:
估计是电容有鼓包的了,仔细检查每个电容看。先辅助电源部分再其他部位。

网友:
仔细检查了,电容没有鼓包。据用户讲,在出故障前,本来有响声的变得安静了,第二天开机就坏了。接手后发现电源风扇温控回路2个分压电阻烧坏,手头没有资料也没费劲,风扇加油直接接到12V,辅助回路(待机回路)没问题,主要是主回路问题,好像也启动了,因为+5V有电压变化,不过电压都明显偏低。整体电压偏低,除了待机正常。谁有图纸上个主回路那部分图,或者给我发邮箱一份,谢谢了。

网友:
把那个大电容换掉!没有鼓包也换掉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测量正常,320V左右,待机也正常呀。

网友:
一会不行把低压部分滤波电容换掉再试试。

网友:
主电源低压区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