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修的少 这样的二极管可以暂时不上吗?

楼主(2012-01-16):
mbrf10100ct  是个二极管  画了张图!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个二极管可以暂时不上吗  击穿接地了 手里没有可以代换的 准备发一个 要等几天  没有这个可以通电吗?
感觉可以 但是又不敢太贸然上电  特来请教下

网友:
去除12V整流器会使5V电压略高。没了12V,你还通电做神魔涅?
不过此管一般是半边击穿,可掰断一条腿应急过年。

网友(点评):
表害他,残疾后挨不到过年就返修了!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二极管,可以去掉的,但是一旦发生过压,后果就不知道咯

网友:
隔离保护二极管

补充内容 (2012-1-20 14:25):
那是什么,严重误导??????

新安江 -2 严重误导!

网友:
按楼主的图,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如果你确认12V再无过压现象,即可通电,这管子起保护作用。

网友(点评):
找个12v稳压二级管装上

网友:
随便找个小点的12v稳压管接上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图要是没画错就是稳压二极管了,随便找个12V稳压二极管代换就行!

网友:
原管就击穿了,说明电路有问题,如果这个不上,失去保护,恐怕会更糟,起码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
自己测试可以暂时不上。但修好后一定要装上才行。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一个稳压二极管上

网友:
搞那东西还是安全为主

网友:
可以开机,顺便和客户说一下,修过的东西就是没有原装的好。
下次再坏的话,可不要怪我啊。

网友:
找个稳压二极管上比较安全

网友:
不要瞎忽悠了,mbrf10100ct 是肖特基二极管 。

网友:
可以不上通电.

网友:
这个管的作用并不是稳压,是为了防电源反接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的指教  9楼师兄说的肖特基二极管  必须用一样的代换吗?

网友A:
此肖特基二极管用在开关电源上,可选择耐压、电流近似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肖特基二极管用在开关电源上,可选择耐压、电流近似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换。

额  这样的管子怎么看耐压和电流多少哦? 一样大小的可以代换吗

网友:
我已将MBRF10100CT的PDF上传,可参考对照选择。

网友:
不可以,看型号就知道是整流用的。

网友:
这个要看它在电路中的作用了,,

网友:
这种管子也难找一样的吧。我一般都不装它。

网友:
设计者、这样设计有他的原因、还是不要通电吧、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东西还发啊,板子上不多的是啊

网友:
当然知道它是肖特基管子,后级整流常见的。但楼主电路的接法,不是整流的用法。稳压或是续流,我也搞不清。

网友:
觉得这个图一定画错了,没有道理这样连接的。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就是稳压二极管也只需要一个,不可能是两个。

网友:
应是15楼朋友说的对,要不要实际问题不大,理论可能还有其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