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CF260与CF360之间,忘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2012-01-16):
各位前辈,小生明年开春想入手一台BGA,就是不知道用260还是360,260价格低一点,想买回来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360就稍微贵一些,但看着用起来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有用过类似型号BGA的大虾们不惜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CF360 当然在用料上 比CF260 要好点 有钱还是360吧 哈哈

网友:
我也想买,共同期待

网友A:
260性价比高,不差钱,360,精度高、功能全。

网友B:
眼光长远的话就买360,

网友:
我也想买啊,也就是不知道哪个好用,不易坏。

网友:
看来想买的还不少

网友C:
我11月才买的CF360T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
我也期待哦,前段时间有优惠,本来想买,看店里生意不景气,又打消念头咯,cf260对于新手来说真的很伤板嘛??

网友:
我晕。怎么没人给意见啊,帖子就这样沉了吗???????

网友:
我觉得生意不好至少得有一个BGA,这是镇店之宝啊,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1月才买的CF360T用起来很不错

我看过CF360T,我个人不喜欢触屏的,怕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光长远的话就买360,

谢谢指点,你用过360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60性价比高,不差钱,360,精度高、功能全。

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但是还是谢谢大侠指教,现在有想买360的冲动了···

网友:
买好点的不会错,里面的东可能不一样西

网友:
不差钱儿就360

手头紧就260,一样的用

网友:
我去年买的CF360  个人感觉还是不错

网友:
我订的也是CF360 也是过了年才发  CF360光重量就四十多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说的不是很详细,但是还是谢谢大侠指教,现在有想买360的冲动了···

CF260是CF360的减配版!

网友:
CF360T不知有没有碰到加焊大芯片会翘脚,很郁闷,加焊无铅也会翘

网友(点评):
我CF150还不翘脚呢,关键是预热。开机100度预热5分钟,然后在开始BGA,啥板都不变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最怕的就是主板会往上翘的,我正在想办法改造下

网友:
买xxxxxx的吧.... ZMR5830 好用,下方出风口大,上方出风还有不同的BGA套口,方便更换不同尺寸的芯片,我就用这的 推荐给你

网友:
触摸屏的设置比较方便,可以随时的修改曲线,
260没用过,所以不知道怎么样,也想入手一台,
希望有使用过260 的朋友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
搞维修最重要的就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贵的错不了,不差那点钱,把买手机的钱省出来就行了

网友:
肯定是360了

网友:
手头紧,就CF150吧
俺一直用CF150,除了夹具,别的都好。
但是,现在用起来,好夹就夹,不好夹就直接搭在上面,反正做了1年BGA,没有因为这个做坏过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