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机键上有3.3v跳变能证明那些地方的供电或者信号是 ...
请问开机键上有3.3v跳变能证明那些地方的供电或者信号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2-01-16):
如题
个人认为有跳变首先可以证明保护隔离肯定没有问题,而且EC的供电,时钟(晶振),复位肯定没有问题,bios
如果参与触发的话,那么bios可能会有问题,其他请各位补充~~~~~

网友:
有跳变 不代表保护隔离一定是好的 如果适配器进来的上管自己导通了呢 这个情况是自己修过的

网友:
我遇到一台华硕A40J开关有跳变。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触发。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不开机的 一般换南桥 EC 都好

网友:
证明开启没问题。 不触发的条件 I/O 南桥、 BIOS 、 5V外设、 开关。 一个个排除。 都正常的话 估计就是BIOS给别人换掉或者坏掉 还是正常的话就拆件、 废掉。
同意楼主:
5.0
易淑伟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