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W2243纠结

楼主(2012-01-16):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通电指示灯是蓝色灯,一亮一灭,打开检查,属于二修机器,电源板 驱动板都修过。   查看高压供电:17.6V,怀疑电容耐压不够,换成35V680的电容,装回去测试OK,以为好了,客户拿回去就出问题,相同故障。奇怪的是,拿来我店里一切正常。说服客户将机器丢下测试了2整天,也没有出现情况。第三天拿回去还是一样的问题,开关全部都换了   就剩下驱动板了,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最好传个电源板正反图片看看,把去驱动板,高压条的供电,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从开关变压器副绕组过来的供电提供一下.

网友:
那样的问题应该换了电容就可以!要不你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反馈电路上的也换了!

网友:
换通用板,有时维修太费时间了。

网友:
....水土不服!

网友:
建议还是改个新的高压吧

网友:
有可能是客户家的电压有问题吧,是不是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