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掉电不保存???

楼主(2012-01-16):
我有一块联想主板,coms电池有电,但是跳线那没有电压,一量的话有一点几v的电压但是越来越低,就为零了,我顺着电路跑了吧电池到跳线的中间元器件都换了,连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请问大侠们这种情况还会是哪的问题啊?谢谢
掉电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跳线到桥的线路你跑了么? 注意下 桥背面的电容

网友:
装上电池后,你量电池座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你应该跑跳线到电池座的线路,不是到南桥的

网友:
是不是哪电容失容,有问题了,导致了漏电?

网友:
我现在是直接飞线吧3v飞过去了,现在好了,但是不能算解决问题啊,大家有没有碰见过着种问题啊?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也是直接飞的线。。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是吧跳线哪里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