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这毛病真怪,帮帮忙?

楼主(2012-01-16):
开机能正常能用,但是显示器用一会就会就变成这样了
显示器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5.0
汇晟电脑
应该是手机问题,。

网友:
q589658965896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手机坏了吧?

网友:
金格
不是很不清楚啊,是非常非常非非常不清楚 楼主重搞吧,再不把手机扔了

网友:
这是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换个好点的照相机在拍一下

网友:
找个像样点的相机,用摄像头也比这个清晰吧

网友:
能给点简单的介绍吗 真的看不清 什么问题
同意楼主:
4.4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断红尘
同意楼主:

网友:
冰风古
同意楼主:

网友:
腾达电脑1
同意楼主:

网友:
金格
同意楼主:

网友:
真的不太清楚。意思是不是卡机LOGO变形?

网友:
楼主呀,看不见呀

网友:
楼主你拍的不给力啊

网友:
你这是弄得什么啊……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请楼主用清晰的图片展示故障现象,不然大家也没法支招啊

网友:
硬盘拔掉看不卡在LOGO上

网友:
拍得啥子哟,是不是开机一会了图像模糊,然后变亮?如果是这样的话,集成显卡的话都是桥坏了。

网友:
研究了半天,就知道楼主你手震了。
同意楼主:
5.0
汇晟电脑
同意楼主: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
看楼的图片像是LOGO像是变形了 但看不清楚啊

网友:
什么都看不了

网友:
估摸楼主是纠结图像,那就先换显示器和显卡试一下。
rainsonchan
正解,先板卡级,再芯片级!

网友:
是在是看不清 不知道是显示器还是笔记本

网友:
BIOS界面好象有个LOG图象。是不是LOG图象不行啊。刷下BIOS吧

网友:
呵呵,雾里看花噢。不会是第一屏死机吧?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从新重点的描述下。

网友:
大家来猜这个LOGO是什么主板的。
我觉得好像是七彩虹的

网友:
七彩虹主板?

网友:
开机能正常用。用这用这电脑就灭了。屏就变这样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

网友:
屏有字的地方渐渐发亮?

网友:
是电源线的问题

网友:
我把屏的电源线换到机器上,机器上的换到屏上

网友:
原因是电源线头松动,他一碰到机箱,就重新起到电脑所以卡在那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

是电源线的问题我把屏的电源线换到机器上,机器上的换到屏上原因是电源线头松动,他一碰到机箱,就重新起到电脑所以卡在那里。哈哈

网友:
原来是说自检不过的问题呀。

网友B:
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的问题吧、、、、、、、、

不是 呵呵毛病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呵呵毛病解决了

哪儿的问题呀?

网友:
这照片根本就看不清楚,下次把闪光灯关了拍还看得清些

网友:
如果是主板问题,刷BIOS或者焊桥吧、
前提是换CPU跟内存试试

网友:
不清楚啊 楼主另传张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

网友:
楼主既然拍不清楚就该讲得详细点噻,让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这不是想要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