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点不亮

楼主(2012-01-16):
如题:联想X100E点不亮,板号是DAFL38MB8E0      11.7的屏幕,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CPU电感16,内存161,北桥30和120 ,3、5V电感阻值170,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5,3V、5V已出来正常,按下开关,电流跳到0.414——0.36——0.414反复跳变,没有掉电,应电压全部正常,实测电压CPU1.12V,北桥两个电感分别是1.02和1.2V,内存1.81V,电流上面来回跳变,请高手指点,这板子CPU是BGA主板上的。加电测CPU复位有1.8的电压,图纸上查的,没办了如图CPU复位有电压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板问题有难度

网友:
不好搞啊··············查查图纸,冷静下,慢慢的分析吧·······

网友:
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