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维修一般哪些零件容易坏?

楼主(2012-01-16):
台式机电源维修一般哪些零件容易坏?
想去网上买点零件备着。

网友:
电容,保险,

网友:
对,电容,保险都比较容易坏。买这些

网友:
电解电容爱鼓包。

网友:
二极管 开关管也备一些吧

网友:
电容  场管 还有电源ic   io 等

网友:
电容是最容易出现鼓包的,还有就是几个电压调节电源管

网友:
没有什么别的,不就是电容和保险吗!

网友:
电容,电压调节电源管

网友:
电容、保险、场效

网友:
电容,保险 ,启动电阻,场效应

网友:
各组输出的电解电容换的最多了

网友:
电容,整流桥(二极管)

网友(2015-09-28):
电容最多 我觉得  其他的元件备点也不错,,,看有维修价值没

网友:
保险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