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L不开机

楼主(2012-01-16):
接收了个460L的机器,拿过来上电源,电流到0.80左右不动,拆机看是集成显卡的,内存、cpu都换过,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也不行。没思路,求解中…………谢谢!!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啊

网友:
测平台复位有了吗,CPU复位有了吗?

网友:
找到图纸看PLT RET复位信号出没有?

网友:
我上假负载测试了一下,cpu复位信号1.092V,电源好信号1.092V,时钟0.4V左右,内核电压1.5V,基准电压0.7V。plt-rst信号也有!!cpu确定是好的!!求解中…………

网友:
谁来帮帮我啊
谢谢了!!

网友:
谁出来说一下啊。那个cpu的复位信号也有了。怎么就是不启动啊。!!郁闷中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怎么好弄吧,高手都出来给点建议吧

网友:
高手出来说说吧

网友:
好像没过内存,查查内存条件

网友:
路过,求高手解决!

网友:
高手出来解决下

网友:
继续顶起来,希望高手出来说说啊!!谢谢!!

网友:
这时候我会做南桥,,
不好就不搞了,,

网友:
检查内存SPD

网友:
电流怎么跑的 一下子到0.8说明没跑U 要是跳了几下 要么没过内存 要么档显卡 也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