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楼主(2012-01-16):
今天我找了3个三极管来测量它找出它的
基极可是就是没有找到
按照书上说写:把红表笔固定在三极管的一个脚,用黑表笔分别量测另外两只脚,如果两次都小与1这说明这个是npn三极管的基极,如果显示为1或0,说明这是pnp三极管的基极

我就这个方法量测3个三极管发现这两种情况都有出现,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感谢!!!!!!!

网友:
什么小于一,你再仔细看看书吧,

网友:
是不是MOS管或者稳压器

网友(2012-02-21):
老大  拜托你把3只管子的型号讲出来,我们才能帮你分析呀。三条腿的,不一定是三极管撒....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表
数字表和指针表电阻档红黑是反的

网友:
你拆的可能是稳压器

网友:
对你测的东东持怀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