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基4535G待机过高,板号LA-4921P

楼主(2012-01-16):
    现在的情况是待机电流偏高0.31A 此时显卡超烫,有3V 5V 能开机,到1A左右,拆下显卡后,待机0.01能开机到1.4A 。顺丰发货一个全新显卡此显卡型号为ATI 216-0728014 做上去后又变成0.3的待机 不过电流能够到1.9A 不亮,此时显卡待机也是超烫,是不是负载拉低了,修过的给支支招,谢谢,这种的我最怕的故障。。

网友:
待机的电流过高,你先把它修低,电击法电出来

网友:
估计北桥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修过此类似的故障吗,是坏了还是虚汗?

我感觉是虚了  你从只求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虚了  你从只求试试吧

   现在的症状是待机发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症状是待机发烫

晕  你把问题扩大了   自己搞吧

网友:
显卡热  说明显卡得到供电了  待机显卡会有供电?  这不问题就找到了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你把问题扩大了   自己搞吧

  呵呵,谢谢你的回帖,谢谢!但是你看一下我的问的问题

网友C:
把显卡拆了再触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显卡拆了再触发看看

  谢谢大家的回帖,现在状况是拆掉显卡后待机就正常了,有可能这个新显卡也有问题,现在纠结的是换一个显卡会不会又是一样的,机器原始故障也就是待机0.3A 显卡芯片超烫 换掉新的一样。。按说显卡不参与开机的。。为什么,不懂。。请大侠分晰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原来待机的时候是0.3 显卡超级烫,此时量1.8V有0.45V的电压出来,换了供电芯片一样的故障,拆掉显卡,现在待机时0.04.不知道怎么查 了,不过插电的时候LED11是亮黄灯的,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偏高有时候正常0.009,无头绪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D:
check first BOIS and maybe Control  problem. 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eck first BOIS and maybe Control  problem. OK?

  Now the machine has been taken, have been able to bright machine, but the standby or high, telling customers to static when they can not plug adapter, will not repair, the customer agrees

网友:
待机显卡烫,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显卡坏了,二是显卡供电不正常,看一下是少电压还是电压遍高,电压有没有变高你把显卡拆了,上电测一下显卡供电是多少V,是不是那个管的短路了,还有那个电阻分压时电阻变小或变大,或又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