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进水

楼主(2012-01-16):
进水机,来的时候没待机,清理后,发现CPU供电附近腐蚀,CPU供电芯片坏掉了,更换腐蚀元件,后加电待机出来了,电流跳到0.3A,一测没CPU供电,再一量,CPU供电芯片主供电没了,飞了根线,开机显示了,可是现在是开机有时候显示正常,进系统都没事,但是再开就不显示,电流跑到0.74就不动了,加了检测卡,跑84 ,不加内存E1,内存槽加焊过,问题依旧,求思路

网友:
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搞个nb试试

网友(点评):
上来就搞桥吗水没进到桥这边,都在屏线接口,电池接口附近

网友:
搞个sb试试

网友:
84是什么问题,内存不过?个人觉得CPU过了,南桥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点评):
内存肯定换过了啊,换了N条了

网友:
有没有用烤箱烤过?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哥们换主板吧

这板子确实不贵,可以考虑

网友:
学习下。。。。。。。。。。

算灌水不

网友:
继续检查进水腐蚀地方 看是否有氧化 腐蚀的地方 我弄过一台 进水的 就在一条线上 两点之间只有线 但是一头3V  一头5V 飞线 电流刷刷上去了

网友:
看不到氧化点,放那放放,第一次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关了再开机就跑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