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提示IO错误

楼主(2012-01-16):
在复制文件或分区时提示IO错误是哪里问题呀?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严重吗?

网友:
看下硬盘坏道吧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再弄

网友:
可能是坏道。病毒,硬盘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严不严重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如果没有重要资料,可以重分区试试,或换根数据线、换个接口、挂成从盘等。

网友:
坏道 做下硬盘检测

网友:
一般都是坏道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