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楼主(2012-01-16):
高压板、灯管维修
一、高压板
高压板的作用是:将主板上的低压直流(一般是5V到20V)变为高频交流,然后通过高频变压器升压(400V到1000V)点亮灯管。
高压板负责给LCD屏的灯管供电,它将直流低压变换为高频高压来点亮灯管,属于变压器,易发热,所以比较容易坏。当笔记本开机,高压板供电正常后,开启控制信号启动开关振荡电路,开关管进行工作,变压器进行电压提升,点亮灯管。高压板上的易坏元件有几个:供电保险、主芯片、开关管、变压器。
高压板的电源和信号来自于主板,通过排线与主板相连,一般有:1、主供电(一般是5V到20V),主供电引脚后面一般会有保险,可以根据这个确定哪个是主供电。
2、接地线。
3、开启控制信号(来自显卡)。
4、亮度调节电压(来自IO,有的高压板没有亮度调节),如何判断哪个是亮度调节电压呢,进入系统后,按住FN+亮度调节键,亮度调节电压会有明显变化,调亮电压会变大,调暗电压会变小。
5、LED指示灯供电,一般为5V供电,(有的高压板没有LED指示灯)。
高压板出现故障可以引起:暗屏,屏幕忽明忽暗,频繁烧坏灯管,笔记本主板无法正常工作。
二、灯管
灯管出现故障可以引起:暗屏,屏幕忽明忽暗,屏幕偏红偏暗,屏幕亮度不均。更换灯管需要经常练习,达到手法熟练、快速。
笔记本暗屏的维修流程:
笔记本暗屏是指信号系统工作正常,背光系统工作不正常,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屏幕上有信息的现象,要确定笔记本是否暗屏一定要注意屏幕中部和左上角,变换角度看,是否能看见开机LOGO和左上角的信息。
1、            拆开笔记本上翻,先外接灯管,如果外接灯管正常点亮,说明原屏灯管出现故障,更换灯管可以解决,换灯管一般采用抽管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屏幕跑光,把灯管两端塑料挡板剪掉,注意不要碰到屏幕,剪掉原来的灯管线,慢慢把灯管抽出来,上灯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灯管两端的绝缘,然后将灯管两端用热熔胶固定封住。
2、            如果外接灯管不亮,先测量高压板主供电保险是否正常,如果保险不正常可以用线直连。
3、            如果保险正常就要测试高压板主供电(5V到20V)、开启控制信号(3.3V或者5V)、接地是否正常,如果这三项正常,那么说明高压板出现故障,同笔记本型号高压代换即可。
4、            如果这三项不正常,首先要确定高压板和主板连线是否正常,如果连线不正常,可以飞线解决,如果连线正常,就需要检测高压板主供电(5V到20V)、开启控制信号(3.3V或者5V)的主板电路。
5、            一般在主板上的屏线接口附近会有控制高压板主供电(5V到20V)、开启控制信号(3.3V或者5V)的场管,这两个场管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如果场管出现问题把场管去掉,用线将D极和S极直连即可。
6、            如果高压板主供电和适配器供电是一样的,一般高压板主供电是从保护隔离电路中来的,如果高压板主供电是5V,12V的,一般是从系统供电来的。
开启控制信号(3.3V或者5V)是由显卡芯片来的。
7、            如果高压板坏了,没有同型号可代换,或者是高压板主供电,开启控制信号电路很难修复。那么可以考虑,改高压板。
8、            改高压板是很简单的,一般通用高压有5V的,还有9V—20V的两种,只要有保证有主供电,开启控制信号,接地就可以。如果原高压板主供电,开启控制信号,接地中有正常的也可以采用。
     主供电(5V一般在USB供电取,9V20V一般在保护隔离电路取),开启控制信号一般在屏供电取,再接个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写得这么详细 谢谢 马来哥

网友:
灯管 高压 ,信号, 讲得很好啊,

网友:
在详细点。。。哈哈

网友:
简单明了,一针见血。。。。。。见血封喉!!

网友:
很详细啊,觉得高压电路部分是最好修的

网友:
楼主笔记不少   支持。。

网友:
说得好呀,先收藏下来,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啊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如获至宝!对我们菜鸟来说,这些经验真是太珍贵了,谢谢了!

网友:
能写一下关于主板到屏幕的信号和屏幕的逻辑板维修经验吗?还有LED背光的维修方法,非常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