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嘀嘀嘀响,无输出,求解决?

楼主(2012-01-16):
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嘀嘀嘀响,无输出,有时不嘀嘀响时能正常使用,现在真正不能使用了,接上电,适配器嘀嘀嘀响个不停,是什么原因?哪里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拆开看看啊,是不电容的事,不过现在一般电源 有问题,都直接换了,不修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  呵呵  绝对是的  不是电容  电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那叫变压器。高压包???我了个去了。电容坏有什么也会发出声音的。。。。

网友:
电感的开关频率落到了声频范围了,

网友:
换个适配器

网友:
肯定是适配器坏了,换个呗

网友:
高压 部分的问题

网友:
坏了  上次接到一个适配器  也是滴滴像  拆开后板子都烧穿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输出电路短路了。

网友:
不拆,怎么判断?俺们又不是仙

网友:
猜一猜:PWM电路反馈不正常,开关管一工作马上保护,故反复的工作——保护,出现频响

当然也有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