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P0802N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2-01-16):
朋友的,80G的并口,在一部好的电脑上挂IDE2,IDE1接一个80G的迈拓硬盘。一开始上电的时候咔嗒响,BIOS还能认盘,进系统后无法读盘、后来开多几次BIOS都不认盘,没有电机声。主轴电机有4个引脚,用万用表200Ω档分别测左2组,右2组,内2组,外2组阻值为1.6~1.8左右,判断主轴电机是好的。判断是电路板坏,上网买了个,卖家说要对换BIOS芯片,事主有点不情愿就没换。装上后有电机声,停留在BIOS Logo界面不动无法进入CMOS设置。用万用表量主轴电机引脚没有电压。关机后一支表笔接地,一支表笔接引脚,开机后有6V电压,然后往下掉,掉到0V。换回原来的电路板也是掉电但是可以过自检和进系统,依然不认盘。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我用的是好机,三星硬盘挂在IDE2。就算一开始没这么说,后面我都说了可以进系统但是不认盘,这样也能判断出南桥坏??

网友:
换板后电机不转,用万用表量电机引脚刚加电的时候有6V,然后往下掉,上网问过硬盘维修公司,说是磁头坏了,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