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输出的电压不准,该输出1.8V,现在却输出2.5V

楼主(2012-01-16):
RT9214输出的电压不准,该输出1.8V,现在却输出2.5V,求原因,已经换了好几个9214了,求解

网友:
是正常的,你上内存就变成1.8v了(ps:有些主板是这样是正常的,但你的是不是就不清楚。烧件了不要怪我)

网友:
你用坏内存试一下呗,看一下电压会不会回到正常
同意楼主:
5.0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你先看是待机的还是其他的问题。或者掉原件了。可能你吹芯片的时候把附件的小原件吹掉了。

网友:
看反馈脚电压!

网友:
有修过,试试换电感和那个电容,感抗和容抗是没办法量出来的……
修好后说一声……

网友:
你直接打上管对地阻值,看会不会偏低,如果偏低直接更换上下管

网友:
是正常的,插上内存,DDRDET变为低电平就会变成1。8伏。

网友:
看看周围元件出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