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600GSO花屏

楼主(2012-01-16):
昂达9600GSO 384M的,现象是花屏,开机就花,DOS下花的更厉害,字符基本看不清楚,进了系统反而更清楚了,只是有波浪线从左到右,满屏都是,打不上驱动。
用MATS检测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B[31: 0]    50438590           18            0
FBB[63:32]    49709552           11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Read    Error Count: 100148142
Write   Error Count: 29
Unknown Error Count: 0

好像是说B区显存错误?
不知道是哪一块,请高手指点下
显存分布是正面的6片  PCB板上是8个位置 从左到右是 最左边2个 空 的

补充内容 (2012-1-17 11:56):
多谢5楼和9楼,B区应该是右下角的那2片,不过我今天用土炮加焊了下,结束的时候发现背面掉了个小电容,对了半天,感觉应该像是CB215位置的,然后我补上去的时候,镊子一夹,电容碎了,也有可能是CB215的问题!先用着

补充内容 (2012-1-17 16:20):
怎么现在没法编辑主帖了?。。。。跑了一天魔兽 感觉一切正常。

网友:
空的两个是A区

网友:
可能显卡问题  显卡吹下试下

网友:
那哪2片是B区?

网友:
右手边的第一跟第二颗,加焊了不行换了显存,还不行加焊主芯片

网友:
一般花屏加焊GPU可以解决。如果是显存问题应该是有规律的排列。ABCD从左到右。不过大多是从右到左ABCD这样排列的。

网友:
都是GPU空焊的问题多了!

网友:
空的两个是A区,挨着的不就是B区。

网友:
多谢指点,我加焊下看看情况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少天,反正现在不花了,跑下游戏看看

网友:
这个东西要怎么。安装在dos下啊。测试要怎么看呢

网友:
这个不需要安装的,哥们,就是进DOS运行就可以了,完成以后,程序所在文件夹会出一个REPORT的文档就是了

网友:
看来土炮加工不给力!自己用了18天,又花了。。。。再加焊下 又正常,又用了3天,是否要重植才能彻底?

网友:
哦~~这样的啊~~学习了~~~

网友:
onda的96gso要是384M的。。B区应该是核心正上方的两颗

网友(点评):
你错了,这款96GSO 384M 192B B区就是右下方的两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