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白屏

楼主(2012-01-16):
开机白屏,接通用板测试,屏无异常。
接回原板,测试屏供电只有0.7V,查电路,其屏供电由Q206(6脚的小器件)控制。再查资料,Q206即SI3443BDV,P沟道场效应管,找参数差不多的场管替换(可在一些废旧驱动板上找),一切正常。
附相关PDF: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都是直接飞电压的

网友A:
飞线虽然治标,但面板供电不受控制,一直通着电,还是彻底修好吧,也不怎么麻烦。

网友(点评):
我也碰见过 好像把那个六脚的芯片周围加了加焊 就好了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虽然治标,但面板供电不受控制,一直通着电,还是彻底修好吧,也不怎么麻烦。

但有时元件不好找,就直接飞线过去了。

网友B:
这个6脚芯片难找,一般都是飞线,或者换成一个大点的三脚场管

网友:
废旧驱动板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6脚芯片难找,一般都是飞线,或者换成一个大点的三脚场管

一样封装的肯定不好找,但大一点的多的是,想想办法就是了。

网友:
都是高手了,学习了

网友:
三星T190,触摸开关的那个?我用通用的驱动板都点不了,跳线也不行

网友(2012-02-19):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你这个就简单了,我的也是0.7V,但是控制级电压不对,过电阻到了驱动芯片,换驱动芯片无效(208腿的,累死我了)。后来检查MCU的SI和SO不对,直接换了MCU芯片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白屏就见得多,没有修好过一块

网友:
看来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呵呵这是主板的屏供电的一个小芯片很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