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主板网卡声卡都不能用

楼主(2012-01-16):
接到一块华硕P5LD2主板系统里网卡声卡都正常,驱动也正常,网卡灯也亮,电压也正常,可是这两样都不能用,谁能知道这是咱回事呢!两蕊片我都加焊过了,情况依旧哦!

网友:
估计不是主板问题。BIOS问题吧

网友:
网卡拆了。

网友:
先修软件部分。如BIOS还有系统里的声音相关选项。确定完好后,可再考虑硬件部分。如果芯片再判断正常的话,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网卡和声卡在系统里能看到,BIOS里也有这两项,清空COMS后情况依旧,第一次遇到网卡和声卡同时不能用,所以很郁闷呀!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