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进液

楼主(2012-01-16):
   收到一台N4110进液机器,拆机后发现EC附近有轻微腐蚀,外接显示器接口线处有水渍,清理干净,可触发,上电0.29A,再也不动,更换EC ITE8518E无果,测各项供电有输出,但唯独显卡无电压,供电为0,更换显卡供电管理芯片无果,管理芯片为RT8208A,测PGOOD无电压,EN/DEN无电压,PR35阻值正常,上端有3.3V,下端无电压,因其为双显卡机器,无思路,怀疑其BIOS损坏,但无资料,望各全大侠提供思路,并附上图纸供大家下载,板号DAV02AMB8F0 REV:F

dell N4110.rar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只能說:祝你好運了。。 進水的被腐蝕的地方有沒有處理乾淨呢?!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不是新的吧

网友:
最新的I3双显卡的机器,有两个BIOS芯片,腐蚀肯定处理干净了

网友:
CPU那塊有很大的問題,重點檢查

网友:
说的有道理,现在双显卡的机器,开机时用的都是集显,集显是做在CPU里面的,今天去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楼主你那太机器修好没有,我有个同样的本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
应该和BIOS没关系,不是已经发现有故障点了吗?接着查下去看看!

网友:
下了图看了一下。你应该先把开启信号EN修出来。无EN 何来的PG。 EN 信号有2组,一组是比较器,另外一组应该是CPU。没主板,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点,。

网友:
板子修好了,论坛里有一个新I3 I5开机时序,看完之后大受启发,最终更换了MAX17511GTL,机器终于好了,新I3的上电时序跟以前有所区别,主要是CPU里带了个显卡,所以走了弯路,显卡电源管理芯片的EN是由MAX17511GTL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

网友(点评):
我看了下图,没发现17511有给显卡EN信号啊,我怀疑,可能是要CPU CORE正常以后,CPU工作才会给显卡EN信号的。不晓得你是怎么理解的,请教下。

网友A:
我看了下图,没发现17511有给显卡EN信号啊,我怀疑,可能是要CPU CORE正常以后,CPU工作才会给显卡EN信号的。不晓得你是怎么理解的,请教下。

网友:
解释的有点模糊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图,没发现17511有给显卡EN信号啊,我怀疑,可能是要CPU CORE正常以后,CPU工作才会给显卡EN信号的 ...

解释的有点模糊了,不好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PU2的EN是由桥给的,MAX17511正常工作后会返回GFX _PWRGD信号给EC,EC再给桥信号,CPU开始跑码,不知道的理解的对不对,反正歪打正着,修好了,原来的故障应该就是CPU没有跑码,可能新I3的上电因为双显卡的原因,还是理解不清楚,期待高手

网友:
我有个同样的本问题和你的一样,也是进水的机器,跑到0.2A不走了,正愁怎么修呢

网友(2012-03-05):
EC有程序的吧

网友:
图纸珍贵 谢谢

网友(2014-03-21):
楼主是集显还是独显没电压啊

网友:
PU2的开启信号应该是ATI显卡给的吧,看了下图纸并没跟桥有直接关系,但集显电压却是是在跑马之后开启的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没有集显和独显电压正愁怎么修,先修集显还是先修独显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个样经常犯一些乱七八糟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