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01-16):
今天修到一块GA-8I848ML主板。故障现象为出发开机针不触发。但是触发开机针旁边的风扇接口就触发。而且开机显示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请赐教!

网友:
故障现象为出发开机针不触发。但是触发开机针旁边的风扇接口就触发。而且开机显示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说明其他电路没有问题,问题开开机电路...
跳线帽正常了没?
开机针有5V/3.3V的待机电压不?没有就跑线,肯定有元件坏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还真没遇到过,如果是我碰到的话我肯定会认为我拨错地方了。但不知楼主排针电压正常不?

网友:
跑跑线看看  或者找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咳咳,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各位。已经修好了。是主板下面烧了一根线。那根线正好连在开机针上。

网友:
额,着个还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