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3850 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2-01-16):
在超过5台机器上测试,有时能点亮,有时候无法开机,有时候不显。

1不能开机的情况下是CPU风扇转两下就停了
2绝大多数不显情况下能进系统(有进入系统的提示音)
3正常开机的情况下在系统登录界面会黑屏(不死机),有时候却很正常

    测试平台主板包括AMD和INTEL主板,G31 945PL 945GC 780G等。DVI转VGA接头换过三个,手上就一台万用表,量得GPU有一半的贴片小电容短路,另外PCB上所有大电感也是对地短路,其它的不会量了。请教高人该如何处理?

网友:
所有大电感对地短路这个是不是你量错了。电感负都是接地的。电感的好坏判断你懂吗?

网友(点评):
老兄,你自己懂不懂啥是电感啊?电感有正负,还负极全都接地?这算什么奇谈怪论啊?

网友(点评):
过年嘛,当个笑料吧,逗咱们开心呢

网友(点评):
老大,电感负都是接地的?你真的是做维修的?呵呵,当愚人节吧~~~

网友:
怎么量的用什么档位说清,阻值多少。

网友:
加焊芯片

网友:
我看成电容了。电感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
这种芯片0.5的珠子,最好拆出来重做就好 了,加焊不管用的

网友:
路过~~~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学习一下~~~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网友:
电感短路机器都不上电,先焊下核心看看是不是空焊,在考虑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