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烧了洞还有多少修复几率?

楼主(2012-01-16):
昨天又接了一个主板烧洞的,上面的线路也烧没了。已经遇到两个这样的机器了,这次估计又搞不定了。
记得基地上,以前有些高手可以 修复 烧洞的 ,能不能指点一二。具体怎么挂板子?
这次,我屏线接口那里烧了个洞,洞在屏线接口下面。
触发后电流到0.65.

网友:
能修就修,不能修拉倒,有什么不好交代的

是呀!如果能修的话,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捡到的~ 没啥不好交代的吧!

网友:
做维修不是什么都能修好的 换班吧  老板说 你就让他自己修

网友A:
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放弃呗
我这2天手背,已经放弃几个了
一个DELL M1330独显 ,0.7掉电,没修好
一个山寨进液,没修好,连图纸都没有。

正常的看黄历。有时候好多同行修不好的我修起来很顺,连着好几台OK 最厉害的时候我连着1礼拜成功率是10%。差点没郁闷死,我觉得还是要看黄历的

网友:
修不好就算了  换板也是不错的  至于怎么给老板交代嘛 就直接说没有修的条件了

网友:
矮油,要过年了,这几天居然很多是返工。。。真纠结啊。。。。

网友(点评):
多烧香。。真的。。。上次我 药死了一只老鼠,结果一个礼拜修机器都不顺

网友(点评):
楼上的:"上次我 药死了一只老鼠,结果一个礼拜修机器都不顺"~~~~笑死我了

网友:
直接报废算了,还修什么修

网友:
这种机子修好了也不稳定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主板的。都没有修好。都是里面短路了。怎么搞都短路。后来直接给客户了。修得头都大

网友:
没修好过,,那个洞,我越搞越大,怎么弄就是短路,还冒烟,有火花的冒烟,,

网友:
换板子了。

网友:
如果附近的电路少得话 还可以搞搞,像屏线这样的地方 基本没搞头吧 走得线太多了

网友:
看来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报废?

网友:
这种机器修不好很正常,能修好是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放弃呗
我这2天手背,已经放弃几个了
一个DELL M1330独显 ,0.7掉电,没修好

不知道店里面是不是要放个镇妖的东西

什么东西能镇妖呐??

网友:
都烧洞了还能怎么解决,没法解决了··················换主板吧,没得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