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进水的机器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2-01-16):
这两天好不容易有点生意,都是不好修的机器。
昨天又接了个SONY进水的。拆开来以后基本上全部都进水了。
水已经干了,好像还有沙子,难道是掉海里又捞上来了?

这是日本机,配件全部原装的。 SONY 原装的 硬盘 ,带排线的光驱,等等》。。
我在想,该怎么给客户报价呢?
其实我还是想修的,
就怕好不容易修亮了,又因为进水 这个那个功能不能用的...
大家说这样的机器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修的话,改怎么跟客户报价?

网友:
顺便说一下,其实主板进水看上去倒没那么严重,但是触发不上电,电流才到0.06.明显还有供电芯片没有工作。
主板就一个角落进了水,但那供电芯片都BGA 的,晶体似的BGA供电芯片。问了一下,就这么一个芯片就要25.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修了,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个你就报高些的价格咯  做维修的哪有怕修的 你越怕修 你技术就越落后

网友:
你点化了新人,谢谢

网友A:
报价高一些,七百左右,我修苹果的进水机就报价1500,成本也就400。你不敢修就证明你技术挺烂的。

网友:
先烤再看线,很多进水的线断了

网友:
不是说不敢修,本身就不开机的有什么不敢修的,只是说怕修亮机了,还有这那的功能性问题。
到时候再跟客户报故障 二次报价,怕客户不能接受。
进水的机器也不是没有修过,关键是这部机器简直就像是掉水池里又捞出来的,AB壳上都是擦过的痕迹。
怎么可能不考虑周全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高一些,七百左右,我修苹果的进水机就报价1500,成本也就400。你不敢修就证明你技术挺烂的。

而且你说得这个七百的价格我都担心搞不定,固态硬盘,SONY的液晶屏 都进水了。。。真的危险。

网友:
全都浸水了,建议客人换机吧,修好也称不久,我觉得,保不准过几天右拿回来跟你说不开机还嫌你技术烂哩,还是别拿自个儿招牌去赌这没把握的事才好

网友:
sony的机器不好弄,换板子吧。。

网友:
报高一点哦,最好先跟客户打好防针。说修不好就换板子了。

网友:
按照你描述的进水情况不建议修了,进水面积太大

网友:
出个500块收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不是做男人应该问的问题啊,有钱有利润就有动力啊,咋干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