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15主板

楼主(2012-01-16):
CPU供电芯片  BD-9B能和  BD-9J代换吗?请问高手们谁知道  急急急

网友:
多谢了  我还了CPU供电也出来了  裸板有CPU供电  上上CPU就没供电了 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急急急

网友(点评):
mos 12V周边 还有PWM的条件 VCC EN 重点看下VID

网友:
那位大师哥知道 给小弟指点迷津呀  急手呀  快点了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