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压全都有,不亮机

楼主(2012-01-16):
如题:联想X100E,开机电流到0.32,不动,也没有掉电,测各大电感电压全部产生,然后,测CPU复位有电压1.8V,然后刷了BIOS也不行,请高手指点,一般电压全有,CPU复位有,BIOS也刷过,还是不亮机,一般要果些什么?
cpu
掉电
kernxn
CPU没跑起来,复位1.8有点低...

网友:
BIOS和南桥 通信呢?

网友:
0.3几,CPU没有工作啊,另外,复位电压那么高吗?我记得1.05V啊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豆腐刀
同意楼主:

网友:
哈哈哈哈,屏幕坏了,咋办,,,屏幕坏了

网友:
是我的话搞sb了

网友:
VCORE电压有吗?另外这款机子还没过保吧?

网友:
量一下时钟吧,不行估计你要打一下太极三式了

网友:
时钟呢,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