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C的故障(是不是HM55晶振问题呢)?

楼主(2012-01-16):
      前段时间在迅维网发了一个关于我的联想Y460C的贴子不能启动的问题的贴子(主要故障现象:开机后电源灯闪一下就灭,重复按多次以后(有时十几次,有时几十次才能将机器点亮)。点亮后重新关机再开机能顺利点亮机器,但时间不能间隔过长,不能超过1个小时,1小时内打开可以正常触发,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反复按开机键一闪就灭的情况)。
      这段时间单位不怎么忙,就天天泡在迅维,看各位网友的各种贴子,静下心来多看多想,这种情况有人有微短路,有的说南桥,bios故障,IC电源故障,电感虚焊,反正该想的都想到过了。
      顺便啰嗦几句这个本本的前世今生。本子是我在网上买的(2800元)(I5工程CPU 显频率,不显U的型号的,2GB内存,500GB,GT425 1G显存),当时就是看了它的JBL音响,试听确实比一般笔记本声音要好很多,也高很多。卖家包三个月,现在时间快过了。不过我想当成我的试验品了。因为是Y460C的板子,主板比较新,有别于网上大部分发的都是多年前板子在修的,板子KL2,HM55芯片组。这两天闲着无事,遂对其大卸八块(看了许多网友的拆机贴,一切拆机无任何阻拦,目前已拆了不下八次了)。对主板观察的一番,发现主板并没有以前的板子南北桥之分,可能HM55已经高度集成化了,三个比较大的体积芯片就是CPU座,显卡芯片和一块HM55的芯片,其余就电源和开机声卡网卡等小型芯片。
      这种早上冷机不开机,能开开后短时间内开机能正常触发的故障比较难弄,非我这个菜鸟所能应付,网上有很多人也反映过此款机器的同样故障。我仔细分析,机子买了不久,虽在保修期,但应不会有什么虚焊问题。拆开后我量了待机电流,0.06A,应属正常,供电部分也正常。因为不能随便进行焊接,我就采取热风枪进行局部热风吹,一块块地测试,当加热到HM55那个晶振(32.768K E)时,按电源开关开机了。因为我这个机子是能开机后短时间内能正常开机(约在20分钟以内都能开机),我只好等板子冷了,再试,过了20分钟后再开机,又这样,我再次吹此晶振约10秒,又能开机了。我是不是可以判断就是晶振工作不良呢,或者有故障呢。我也在想是不是HM55芯片确实有虚焊之类的情况呢(我是这样分析的,加热晶振的同时,晶振的引脚所连接的铜箔线受热传导传到某一个部位,使电路工作),我个人的分析可能是某个元件存在冷热工作不正常。冷时不工作,热时工作正常,造成启动故障。需要说明的是我已经买了几个晶振32.768K,换一下看,如果成功我再通报大家,同样还是请各位给个分析意见。我是刚自学的,需要大家的关心支持。再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下 ,加热

网友:
我个的拙见是,在网上很多人修笔记本都是拆焊南北桥的贴子,但最后绕了圈回来却发现不一定是南北桥故障,因为南北桥牵涉到植珠重焊,难度和要求比一般的换各类小型芯片要难很多。我虽是初学,但我觉得修本子还是先易后难,先在不大范围对机子进行轮番焊接,因为您动的地方越多,可能故障点也会冒出来越多,所以我这个本子,我还是在自己动手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处理。我最坏的打算是冬天用热风枪晶振后使用(晶振的位置真好,就在后盖打开的地方,还不会伤及其它塑料的地方)。到天热的时候这个故障我个人觉得会暂时消失),说的不对地方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晶振32.768K试试看

网友:
有图纸的话这种故障其实应该很好判断嘛  就在冷机时测哪个信号没出来,在EC上应该测得到。是不是晶振问题用波波测或直接换了嘛,用不着等天冷天热

网友:
今天顺丰寄出的晶振已收到,回来吃过饭后动手开焊,现在已经焊接好,已能开机,现在打字的就是打开后的笔记本,我准备马上关机,等几个小时现开机,如能开机并稳定工作,说明故障找到了,就是晶振不良造成不能启动。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希望可以等到楼主回复结果,如果2天之内等不到,说明机器故障扩大了,开个玩笑

网友:
昨天晚上未插电源开机看网页好长时间,因为期待结果,半夜醒来后再开机还是开关键闪一下就灭,看到前面的指示灯是白色和橙色灯同时闪,我以为电量不足,赶忙插上外接电源,第一次未开了,第二次开了。以为是电量不够,就将电源插上充了几个小时,早上开机,仍然是开机电源灯一闪就灭。应该不是晶振问题,谢谢各位的关注,可能还是其它地方有原因。我今早用热风枪再次吹此处几秒钟,又有开机,怀疑元件不良。开机时有coms电池的显示,准备晚上再拆开换电池或开机EC旁边也有个32.768晶振,但在主板的另一边,需拆机才能更换。谢谢各位的提醒,故障并没有扩大化,还是同样的故障,加热后开机使用一切正常不掉电。有什么最新情况再向各位通报。

网友:
板主的结果怎么样了,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EC的晶振上加了个32.768,可以开机了
放一段时间不晓的会怎么样

网友:
这个现象有点类似于X31的那种情况啊

网友:
有理论 没实践 =0

网友(2012-02-22):
也可能是桥下的线路有轻微断线,热胀冷缩的原因,会导致只要一冷就开不了机,热时,就接触得比较紧密吧。

网友:
谐振电容也换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那两个微黄色的电容吧,我暂时没换。是不是一定要一起换呢。

晶振旁边那一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旁边那一对电容,

我刚才才发了一个出售本主板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741-1-1.html,不准备弄了,像这样的故障对我来说真的折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旁边那一对电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741-1-1.html,我刚才才发了一个出售此主板的贴子,这样的故障对高手来说可能很容易,对我来说折磨人,我不想弄了,水平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