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两温区BGA的一些体会

楼主(2012-01-16):
对于修主板不多的小店,买一台成品BGA,虽说现在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如果买来用着不多,放着不用,倒还是可以考虑先自制一台简易的BGA,这样等使用操作熟练以后,业务量提升以后,再考虑购成品BGA。简易的BGA,就是一台过渡的产品。
言归正传,要自制BGA,首先要懂一些机械和电路的知识,包括强电和弱电,以及相关的工具,比如电钻和各规格的钻头,打孔用,磨光机,开孔槽用,还有一些常用的工具,挫刀(大小规格都备点),锯子等。最好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制作之前,先看看别人的做的BGA,多看看,再看看成品的,然后,再自己模仿设计,在结构和外观上,能够尽量实用些,少走些弯路。
接下来,是里面的各个电路原理接线,再最终选用材料配件,和电路材料。
我也自制了一个BGA,成本大概在八,九百块左右,是两温区的,在制作BGA过程中,感觉以下几方面是值得研究,重点:
1、下温区,一般选用四块发热砖,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四块发热砖,里面的j电阻丝阻值不一样,这样功率就有大小了,我把阻值小点的两块放在外侧两边,中间两块放阻值大点的。因为外面的两块,热量比里面的两块容易散发,温度相对低一点。将功率大点的发热砖,放在外侧,这样可以弥补热量的散发,引起的四块发热砖温度的差异。
2、下温区的温度上冲和温度上升的快慢,这也是我制作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如果用智能的带编程的温控器,这个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但是成本就上去了,思来想去,只有控制发热砖的输入电压,这样不但可以调节发热砖温度的上升快慢,而且上冲的温度量也可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选用了TB上买的,可控硅,功率在3800W左右,买回来以后,散热片加大,再配合普通的温控器,对了,普通的温控器里面的继电器,我把它换成真空的小继电器,触点容量在20A左右,这样四块发热砖650*4=2600W,大概在十多A电流,完全可以胜任了。而且,经过可控硅隆低发热砖的工作电压,实测大概控制在130V左右,这样不但总的功率隆下来了,而且发热砖的温度上升也不是很快了,等温度到设定值,温控器断开发热砖的工作电压,发热砖的温度上冲,大概正5-10度左右,下面的启动温度,也在负5-10度左右,业余的,用普通的温控器做到这样,也算物尽其用了。
3、上温区,我选用,8205,成品的,200块左右。风枪的架子,用旧的显微镜支架,TB上买的,120元左右。
4、最主要的就是做北桥能否成功,这里面大有学问,首先是主板不要变形,或是变形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是所有的BGA都要面临的一个课题。我也是看了很多的BGA,才慢慢的摸出一些门道,固定主板的支架,最后我是在TB上买的,选成品,这个如果业余要做出来,难度有点大。大概在300元左右。
5、我还买了一台小型数字温度计,大概几十块,测量芯片周围或是上部的温度,这样芯片的实际温度心里有个数。还有这个温度计,还可以测量鉴定发热砖各部位的温度是否均匀,8205的出风口温度是否准确,根据实测,8205出风口温度会发生偏移,调在200度,它最高能到210多度。
6、风嘴,我也选成品,TB上有的,都带网的,并且网的中间我都用金属片遮住一小块,因为出风口中间的温度是最高的。
就说这么多,让大家见笑了,希望和大家交流,QQ:306405152,如果加我就说自制BGA。

hjq
建议做3温区的好用些.

网友(点评):
温度上冲的问题有控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发热砖本身的热容量和内部高温延迟传递的问题

网友:
好,支持下,哎呀  我现在连多余一把热风枪都舍不得买   怎么bga呢  哎呀  还有发热砖。。。矮油

貌似楼上的要灌水了   悲催了  扣分。。。矮油

网友:
如果能上图让大家都看一下就更好了,维修就是要降低成本~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  连焊台都可以diy

网友:
谢谢分享了,不错的制作经验。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我原来也想买个二手的BGA台,2000块左右,但是考虑到现在还未开店,维修量多少都未知一直在犹豫。自制的话要备电钻 钻头 角磨机什么的,除非自己开个五金修理店否则又是一笔不小的 开支。网上有现成的架子买不错,到时可以自己定位置找小的五金加工店帮钻孔攻丝就 好。不知楼主的BGA台使用状况如何?对付台式机主板拆桥没问题吧?

网友:
拆北桥和做桥、加焊,只要能让主板不变形,控制好上、下温区的温度,及最后的散热。不过成功与否和具体如何操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BGA图上几个行不,我们也好看下参考

网友:
做个成品看看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