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BIOS

楼主(2012-01-16):
才开始接触主板,好几个人说这个故障刷BIOS,怎么搞,还需要大设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答案

网友:
买个编程器 1500左右的 淘宝上有

网友:
bios编程器  讯维网卖的有的啊    经济适用多功能  哈哈哈哈   买一个   很多维修店都没有编程器的   到时候可以忙被人刷嘛  哈哈   嗯,就这样。。。

网友:
所谓“刷BIOS”就是把“程序”保存到“存储芯片”中,也就是向芯片里写数据。
BIOS程序本人更喜欢称为“固件”firework.
方法有几种:
一,使用专用制备。要拆芯片下安装到专用设备(通用编程器)上。
二,在线编程。不用拆芯片,通过数据线连接到PC,在PC上运行特定软件完成写数据的操作。
三,现场编程。在电路工作过程中执行特定软件,完成自身电路内存储芯片的写数据操作。
很多存储芯片都可以用第一种方法,有一些控制器内部包含存储器时可以(或者只能)使用第二种方法。
在电脑正常时运行BIOS升级软件升级主板或显卡BIOS,属于第三种方法。照着软件提示做就行了。
现在的智能手机刷系统也是使用现场编程实现的。
当电脑不正常时要使用第一种方法,参考编程器使用说明书。
很多显示器使用第二种方法写程序。使用不同控制芯片的板要配合不同的软件。

网友:
淘宝有170多块钱的编程器。连座啥的也就200左右。买一个就能刷了。用不着好几千的。

网友:
买个编程器啊 修主板必须的

网友:
最好买个编程器   简单  方便 不怕死

网友:
使用编程器刷,很容易

网友:
编程器要1000多。。。。这么贵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300多的都有好多款式呢。

网友:
使用编程器刷

网友:
希尔特的编程器听说不错

网友:
买个编程器G540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有米就买个编程的,无米就热拔插吧

网友(2014-02-24):
听上去好高级,小白哦。不懂!哎~~~~~~~~~~

网友:
我用的也就300多的 挺好用的 可以试试

网友:
买个200多的编程器就可以

网友:
编程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