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LOGO后死机,四位诊断代码504F,求助!!!!!

楼主(2012-01-16):
   翔升P30T开机到logo处死机。四位诊断代码504F。显卡内存CPU都不用考虑,因为都换过三四个试了。不插显卡诊断卡也能到504F,插上显卡能显示翔升logo就不动了诊断卡也是到504F。用打阻值卡和假负载测内存显卡电压正常。求高手帮忙分析。

补充内容 (2012-1-20 15:53):
第一次加焊南桥是代码没有变化,经过大家的分析我排除了网卡后又加焊了一次南桥,现在诊断卡四位代码跑到6564又不动了。屏幕下方出现了ENTERING SETUP......了。
希望高手们再帮忙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12-2-7 10:20):
CPU周围有两个场效应管按上30秒左右有点烫手,型号是86T02GH可用什么管替换。

补充内容 (2012-2-9 08:33):
换了场效应管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2-2-11 17:22):
问题已解决。

场管烫手就把它换掉 上下管一起换 找个别的料板 CPU供电部分的场管就可以

网友A:
没有刷BIOS试试吗?

网友(点评):
一开机就死,怎么刷呀?BIOS不是独立插槽式的。

网友(点评):
我刷了BIOS了 还是停在6564了

网友:
哥们牛B。。。你说的是可开机刷BIOS,那个主板已经是正常的,还需要你修?楼上说的是拆BIOS芯片用编程嚣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  BIOS 芯片吹下来

补充内容 (2012-2-7 10:23):
那个英文的 意思是  进入 设置  你看看外设什么的  换换鼠标键盘

网友(点评):
我的板子上没有4个黄色的SATA接口上的那个方块芯片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个8脚的25系列的芯片 ,你找找附件哪个上面贴着纸或有用油笔点的

网友(点评):
修好了。我有加焊了BIOS就OK了

网友:
打不开链接  你传个图片上来

网友(点评):
图片上传了

网友(点评):
第一次加焊南桥是代码没有变化,经过大家的分析我排除了网卡后又加焊了一次南桥,现在诊断卡四位代码跑到6564又不动了。屏幕下方出现了ENTERING SETU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刷BIOS试试吗?

4#说过方法了

网友(点评):
我传了图片。没有BIOS芯片

网友:
USB那量过没,有的就是USB那有问题导致LOGO死机

网友(点评):
usb没问题

网友:
这个才是BIOS 芯片  新型八脚BIOS

再一次加焊了BIOS就OK了
编程器到了,我刷了BIOS了 还是停在6564了
第一次加焊南桥是代码没有变化,经过大家的分析我排除了网卡后又加焊了一次南桥,现在诊断卡四位代码跑到6564又不动了。屏幕下方出现了ENTERING SETUP......了。

网友:
先放电试试
哦 谢谢 我刷一下试试

网友:
先把全部外设一个个拆了慢慢试..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点评):
南北桥我都加焊了。

网友B:
觉得应该先刷BIOS,还是不行的话,就从IO依次查起。

编程器到了,我刷了BIOS了 还是停在6564了

网友:
声卡网卡都可以吹掉

网友:
帮顶顶。。。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先拆掉网卡、声卡等周边芯片在试吧。

网友C:
我觉得是实时晶振活谐振电容

网友D:
刷bios试试!

网友(点评):
编程器到了,我刷了BIOS了 还是停在6564了

网友E:
楼主现在怎么样 好了没有啊

网友(点评):
还没好 我刚订了编程器,等货到了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点评):
修好了。我再一次加焊了BIOS就OK了

网友:
多数情况可能是南桥损坏,你试试看。

修好了。我再一次加焊了BIOS就OK了

网友:
第一次加焊南桥是代码没有变化,经过大家的分析我排除了网卡后又加焊了一次南桥,现在诊断卡四位代码跑到6564又不动了。屏幕下方出现了ENTERING SETUP......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肉卷子 -4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    NB

网友(点评):
NB,北桥的英文缩写

网友:
50   初始化USB  我上次碰到一个  要是USB没有问题  就可能是桥了

你总得看看是什么样的BIOS才下结论吧

网友F:
USB 可能很大哦

网友:
请问兄台,我这款板子的USB芯片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G:
把网卡给拆了,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能说说为什么吗?要分析过程,谢谢。

网友(点评):
也不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BIOS I/O SB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再加焊下南桥。

网友(点评):
编程器到了,我刷了BIOS了 还是停在6564了,南桥也加焊了

网友:
来学习学习。。。这些都是经典少看问题

网友:
我觉的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修好了。我再一次加焊了南桥就OK了
第一次加焊南桥是代码没有变化,经过大家的分析我排除了网卡后又加焊了一次南桥,现在诊断卡四位代码跑到6564又不动了。屏幕下方出现了ENTERING SETUP......了。

网友:
不能进入到coms吗 不能关掉logo吗,我讨厌logo,觉得logo挡住了自检的内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
南桥南桥南桥南桥

网友:
很可能是BIOS的问题哈

网友:
也不是网卡的问题。网卡我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网卡给拆了,可能是网卡的问题

因为之前我修过的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的问题。拆了网卡就行了

网友:
觉得南桥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bios坏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H:
现在就差刷BIOS了,可是过年了订的编程器也到不了了。网卡也拆了。

网友:
USB是受南桥控制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I:
直接干南桥啊  还讨论什么

网友(点评):
南桥已经加固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就差刷BIOS了,可是过年了订的编程器也到不了了。网卡也拆了。

你可以针对他先做一个编程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晕死,第一次见过搞维修,开机 刷BIOS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实时晶振活谐振电容

我晕,你是到乱说吧,怎么和晶振这些扯上关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USB 可能很大哦

请问有USB芯片吗?第一次听说,USB直接由南桥管

补充内容 (2012-1-22 01:26):
你现在能修到最新的主板么?

网友(点评):
USB 3.0规范刚出来的时候芯片组还不支持,有第三方USB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有USB芯片吗?第一次听说,USB直接由南桥管

我晕,你现在能修到新出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应该先刷BIOS,还是不行的话,就从IO依次查起。

这个BOIS能刷吗,跟普通主板一样刷吗?

网友(点评):
能刷,但是得取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

网友:
直接刷BIOS就行了

网友K:
有人遇到过这情况  是南桥相关周边设备   USB和网卡芯出问题了……其实我遇一次……

网友L:
电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电源和外设不行就刷BIOS了,。

电池早考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人遇到过这情况  是南桥相关周边设备   USB和网卡芯出问题了……其实我遇一次……

好好看看上面的评论呢吧,网卡早就排除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注意看   小白主要来学习^^

网友M:
南桥重做下 有的南桥有USB保护 找找USB保护的 822 472 电阻  或者 刷BIOS  或者换IO  问题很多

网友(点评):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点评):
没找到822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电源和外设不行就刷BIOS了,。

仔细看看前面的分析吧,电源换了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南桥重做下 有的南桥有USB保护 找找USB保护的 822 472 电阻  或者 刷BIOS  或者换IO  问题很多

R472在电路中的阻值是11.8欧(200档)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有呀,什么情况,期待学习...

网友(点评):
编程器还没到,过年货运还没有上班。就差刷BIOS了

网友:
这个主板跟我的昂达965PD 故障一模一样  我还比较幸运 有的是能能正常开机 怎么测试都没问题BIOS 刷过 还在保修  厂家给了换了一块  结果用了3个月 有是这个问题  最后把主板送人了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刷bios试试!

编程器到了,我刷了BIOS了 还是停在656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怎么样 好了没有啊

楼主 买了个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点评):
USB SPI编程器 BIOS 25X系列编程器 送SOP8/SOP16转DIP8转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编程器到了,我刷了BIOS了 还是停在6564了

找同样的板,把bios读出来  再刷进去。如还是不行,那桥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从翔升论坛下载的

网友:
这个板子这么有难度哦,期待结果。

网友:
兄弟把硬盘去了,在试试
不行,刷下BIOS

网友(点评):
没有接硬盘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板子,,如果是ECS的板子,建议你焊一下U座

网友:
单独进BIOS界面还死机不?不死机的情况下试试把集成网卡关闭,再试试看!

网友(点评):
来不及进BIOS

网友:
有时候会有关系,梅捷的我遇到过!

网友:
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等待结果

网友:
刷一下BIOS 再不行查内存电路

网友:
呵呵~~我到是经常碰到硬盘坏了就卡在那里~~换了就好了~~那又没有可能是SATA接口坏了呢 ~~新手不太懂啊~~~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N:
卡 LOGO  外设这些 全拔掉,  实在不行就换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卡 LOGO  外设这些 全拔掉,  实在不行就换 南桥。

只有显卡,内存,CPU了。其余的都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干南桥啊  还讨论什么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我再一次加焊了南桥就OK了。前面我回复的加焊BIOS改为南桥。不好意思。

网友O:
典型的bios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典型的bios 故障、。。。。

好好看看前面的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