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 报错0190

楼主(2012-01-16):
原来只是不开机的,是41760芯片的59#短路,换了41760和它的保险电阻后可以开机了,开机报0190错误后自动关机。用电池开机的话开机不报错,进系统正常。但用电池和电源待机状态下不充电,开机的话就出现大电流,也可以正常开机。只是电源被拉低为14V。没有头绪了,请教下高手。
该机的电路图 T410

网友:
0190就是报电池电量低,再加上你主板不充电,量充电芯片那应该可以量出问题的、

网友:
0190就是报电池电量低.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637-1-1.html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和适配器识别电路出问题了,比较简单的问题,不要搞复杂了。查查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A:
关键是人家开机出现大电流,这个怎么搞,不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了吧

网友:
复杂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人家开机出现大电流,这个怎么搞,不是适配器检测的问题了吧

充电MOS会不会穿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MOS会不会穿了呢

这个穿了应该待机就有大电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