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变压器~~~

楼主(2012-01-16):
求教。交流变压器220V  变成交流低压电。主绕组跟次绕组   的绕法。最好有图。有次级2组供电的,也发个图吧。。谢谢。。。

网友:
看到这个贴子,我真的无语了

网友:
你是在什么上面用的,交流变交流很复杂吗???

网友:
自绕变压器,真是好多年没搞的事情了,但是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首先要确定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最大电流,才能把材料的参数一一计算出来,就是套个公式差不多。
您说的“绕法”是什么意思,没有绕线器,用手一圈一圈的干?
至于说两组电压输出,次级绕两组或者说中间抽个头不就完了吗。

网友:
变压器的概念首先要弄清楚,一般分为降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对电压进行控制和对电流进行控制。其实弄懂变压器和逆变器就行了。绕组和匝数与频率及电流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