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GO7300 VGA_CORE 对地短路正常吗?

楼主(2012-01-16):
NVIDIA GF-GO7300-B-N-A3 VGA_CORE 对地短路正常吗?
拔了每一个料板上的这颗芯片,但都发现每个拔下后,
单独测量芯片VGA_CORE 还是对地短路。(最多约12ohm以下)
(是拔下芯片后单独测量,而不是在路测量哦!)
会不会对地短路是正常的?还是真的这颗有设计缺陷?所以都挂这颗?

网友(点评):
确定万用表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对地为0是不正常的。

网友(点评):
会有几个阴值低的

网友:
应该是阻值很小而已  不会完全短吧

网友:
10欧以下为正常  不是直接接地就可以 这个芯片有三个阻值低为正常

网友:
2欧以上是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的相助,因为主板上提供 vga_core 的mos管会着火烧掉,
测量芯片的vga_core对地阻值非常低,总觉得有可能芯片短路才会如此。

网友:
没见过完全短路的。。。

网友:
阻值是很低的,不过不能没有的,

网友:
很多机子的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都是几欧
这个芯片上BGA很容易短路,太不耐热了

网友:
显卡阻值是很低的只有几欧。

网友:
短路绝对不正常!我猜是楼主的表不准吧?

网友:
有一些就是这样的。。1个2个算真常

网友:
应该正常的。只要不短路基本算正常

网友:
只要不完全短路,3,4欧都算正常

网友:
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不能低于3欧姆的   也有些把芯片拆下来测比较准。。

网友:
正常的,一般显卡的阻值都会在10以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