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第一次修液晶,求指点.开机几分钟黑屏.用强光照射屏幕能看见显示内容

楼主(2012-01-16):
开机几分钟就这样,关掉电源在开还可以正常显示然后又黑屏,反反复复求指点

型号是 weiyi 983b

网友:
首先你应该做的是打开显示器,看有没有电容鼓包,然后把看到的结果和疑问发上来,让大家分析。

网友:
先检查电源部分电容,正常的话检测供电电压是否波动过大!正常检查高压板及灯管!!!

网友:
很像是电容鼓了

网友:
电源板上 标记为 U2的一个IC 烧毁  4606 BD6G2a (另外旁边U3也是这个型号)
这是什么IC 如何代换 ?

网友:
是高压开关管 这型号好买  不用代换

网友A:
4606这个八脚坏了,唯一的牌子,建议你改个双灯高压条 上去,你 换了要不到 多少 天就会回头的

网友:
直接改条新的高压上去,方便又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606这个八脚坏了,唯一的牌子,建议你改个双灯高压条 上去,你 换了要不到 多少 天就会回头的

这个,显示器里面就两块板子.一块电源板和一块vga接口板.这样子能用代换法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里面就两块板子.一块电源板和一块vga接口板.这样子能用代换法吗 ?

好改的,把电源去高压条的12V断开,接换的高压条电源,再把驱动板去电源板的ON/OFF接到换的高压条的对应接口上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  开关管  电容  开关  把这些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