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主板问题

楼主(2012-01-16):
   客户来时 说机子放了 1个多月 现在能 进系统 就是慢 从XP滚动条开始 到进入桌面 要花10几分种 南北桥合一的 AMD64 CPU  2G 内存 集显  跑吗都正常  在线==   系统刚做了  进PE 都很好 不卡 内存换过 硬盘也扫了 好着呢  把硬盘都从新分区的

此机器必须装WIN7!!!!!!!已经遇到好几台HP了,前面面板下面有像层叠着样子的!

网友:
先做系统再说

网友:
直接用替换法,硬盘(包括硬盘线、硬盘电源线)——主板——电源……,很快就有答案了。

网友:
换了  手上就是没AM2的主板 有的话 肯定换

网友A:
看一下跳帽吧,呃。。。进pe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跳帽吧,呃。。。进pe正常?

  对 能进PE 而且 不卡 正常的很 跳线帽应该没问题

网友:
虚焊吧 或者哪有联电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A:
首次进系统如此还是每次进系统都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次进系统如此还是每次进系统都如此?

   每次都是一样 超慢

网友:
换硬盘,换硬盘线,换另一个硬盘接口。

网友B:
主板问题,我这里也有一片HP mcp61pm-hm  的主板,、点的亮,进系统超级慢,进了系统点任何东西都半天才反应,桥也做过,不晓得啥子问题,还扔到这里的,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确定下硬盘还是主板

网友:
你进去bios里面设置下   还原下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我这里也有一片HP mcp61pm-hm  的主板,、点的亮,进系统超级慢,进了系统点任何东西都半天才反应 ...

  和你的板子型号一样的 难道是 HP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试试,确定下硬盘还是主板

  我把硬盘 挂到其他的机子试过的 进去好着呢

网友:
检查下数据线吧

网友:
就是这种机子的外形 我在网上下的  必须要装WIN7 吗 这个上面 说XP 和 VISTA 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你的板子型号一样的 难道是 HP的通病

可能是嘛,我那个的确是主板问题,后头换了一块主板就好了,如果你有主板可以替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