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3V跳变离奇案例

楼主(2012-01-16):
今接到一台东芝L510的机器,进水的!上电无待机,拆开机器,南桥边上长毛了,无线网卡下面线都烂了,不管那么多,先清理,上BGA机烘干,再上电,无3V,5V,量TPS51125的16脚,无电压,追查Q6001无电压过来,4脚有控制信号,
换之,有电压了,但3V跳变, 看图所知,此机不开机是没有5V的,TPS51125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而3V跳变,断开3V后级不跳变,开始以为后级短路,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什么来,于是乎干TPS51125,换之\
,情况是一样一样的,醉了,(上论坛看有几位朋友遇上过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今天发这一贴就是想告诉兄弟们,以后遇上这个机器遇上我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看一下我这一贴,这是个离奇案例!)在莫明的情况下,我狠下心杀SB,杀完在后上电,电流0.16A,3V电压不跳了,至此以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乎换上南桥,再上电,偶的天呐,3V还是跳,坐下来发呆,回想了一下之前杀了SB不跳我做了什么。。。。。。。。。?CUP,对!上过CPU,一上CPU,奇迹出现了,3V不再跳变,开机亮了,我不太相信,再拿下CPU上电,3V又跳变了,这下我是真的明了了!邪呀!这是个神马设计!证实此机不上CPU,待机3V会跳变!至此修复装机!整整花了一天时间!

网友:
这机器设计的也台奇怪了把,不上U,3V居然会跳

网友:
很难以让我相信。CPU和3V貌似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
这种离奇的问题还真少见! 他是靠那一点检测导致3V跳变!

网友:
我也不相信,但是这是事实,论坛上也有和我一样情况的,呵呵!

网友:
估计进水后才这样的吗,不可能3V受控于上不上U吧

网友:
正常的机型应该不会这样的,估计这机会有后遗症

网友:
进水后遗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