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G450,进水机! 记得加分!

楼主(2012-01-16):
先祝福“新年快乐”   给大家拜年。 大家也要多多发红包。我缺分。

==========  图片不完整,随便找了几张!能看懂就行。
此机顾客一拿来,要求换板,BOSS答应了,我说先给我修修看,然后我修好了,报价是换板的钱!
机器刚拿来,顾客说 进水~他们同事修好过,但是又不亮了!
然后我插可调~看电流,无待机!反复插了几次,还是没,然后拆机,修。。
拆开。观察主板进水情况!发现不严重!先用万用表测试,公共电没电压,然后接口有电压。接着跑一个一个的跑。然后待机出来了。元器件腐蚀了。拿洗板水清洗一遍,烤板!  考完后能正常开机了。

===============
接着第二个问题来了。 因为能开机了,我就没多管了,第二天,测机的时候,发现待机大电流! O.2安
我还在论坛上 发了个 帖子。
因为机器能开机,但是担心会出问题,又懒的弄!所以。。。问下各位意见。 因为我才毕业。经验太少了。

=====================
最终还是拆机测试了。发现,不插硬盘。待机0.05安正常!
那问题就在硬盘这里了。
测试发现硬盘供电一插机,就来电压了。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先跑线路,发现跑到一个U54的MOS管,当时就觉得是MOS管,不敢确定,看图纸。才确定了 就是个MOS管! 是个N管。高点导通,发现一开机就导通了。是从5V线圈直通的。

然后观察图纸,应该是个高电平把SUSP导通,把 U54的G极拉低,从而截至作用,经测试,SUSP 没电压!那问题是SUSP了
接着跑!
发现 SUSP 是右下图发出的!
然后排查! 发现5VALW 的电阻掉了(应该洗板的时候掉的!我用牙刷刷的。),找了个100K电阻 按上,插电,发现待机0.1安 正常!触发机器亮了。  现在已经测试1天  完全正常!  那么就完全修好了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刚以为是电容掉电,因为没发现硬盘那里之前,走了一点弯路。
现在总结下经验,接到机器,首先把心态放正(不要拿着试试看的心态,要拿着你的勇气,一定要把他修好的态度)
                                                                      (然后要把心放静,要很安静。 不要有任何杂念。 会减少很多时间的。)

网友:
那个r280是没有装料的。可能是rtcvref没有出来,所以待机的时候susp是低电平,q28截止,u54提前导通。你拉了一个+5valw,把待机时的susp上拉到5v。所以修好了。我刚毕业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2012-04-08):
不错

网友:
嗯 很有可能!谢谢

网友(2012-01-16):
板子基本没标识!只有各别标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R280 这个100K 电阻吗? 从图纸中看 应该是没有装吧

网友:
抓住了要害,一击必杀,至于分,我比你还少,就不给你加了

网友:
我手里都还有都片G450的板子。进水的。修好了客户要求换板就给他换了。

网友A:
不确定,反正测试Q37 D没对地,没电压的。我就测试板子旁边有个空位置,发现连接D极,另一头连接5V  直接加个100K的电阻,。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q37 貌似 三极管啊 C极一头是5V 没用这个电阻 那应该这个 那个RTCVREF 应该是一个3.3V

网友:
不过修好了,也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反正测试Q37 D没对地,没电压的。我就测试板子旁边有个空位置,发现连接D极,另一头连接5V  直接 ...

丢人了。~  的确是三极管。呵呵  哎 没太注意了 对不住大家了。

网友:
支持下   修好为原则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看来不错哦,楼主修机还是很快的呢!

网友:
不该开启的开启了引起的大电流  学习了

网友:
多看个案例,多积条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加分应该的

网友(2012-03-02):
还是顶一个冒个泡

网友:
这也能修好,真厉害

网友(2012-04-08):
楼主发一下这个图纸啊。我没找到啊

网友:
原来是你呀  “禽兽”!!!

网友:
楼主,关于U45的栅极正常应该是多少的电压呢?现在我对于高电平低电平还在困惑中,只知道N沟道高导通,P沟道低导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在下小白正在学习当中。学习下各位大大宝贵的经验先。

网友:
只要修好 就行 管它什么什么的····

网友:
楼主的理论不错啊,以后一起讨论技术.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走弯路了
这种进水腐蚀的情况
一般细心的人都会仔细地把板有腐蚀的地方尽可能清理好
把坏的元器件换掉
我觉得楼主还不算很细心
不过楼主跑线路很不错啊 理论也不错
也有耐心
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