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学徒。电脑检查不到硬盘。。急 谁帮忙

楼主(2012-01-16):
本人学徒,有一台电脑 提示找不到硬盘,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了一块硬盘。还是一样。用手摸了下,不管哪快硬盘接上硬盘都不会装动。检查了Bios 没发现哪被关了  放了电池电还是一样。可能是电源吗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烤一下南桥也许会好。

网友:
换数据线啊.

网友:
数据线应该不影响电脑硬盘装不转啊?

网友:
换数据线

网友:
线是否接好了,硬盘是好的吗?

网友:
硬盘转动你能摸出来吗?换数据线吧,硬盘电源有没有插上呀。

网友:
查硬盘有没有通电,楼上的硬盘转动是可以用手摸出来的

网友:
同意这说法

网友:
主板`硬盘`数据线都换着试试!!有可能 是主板接口的问题.

网友:
电源那个4pin 接口有电到吗?不转应该是没电到

网友:
测下电源接口有没有电

网友:
典型的电源问题,要不就是数据线插反了、、

网友:
都有理哈、

网友:
这个...硬盘好的话,要看是什么硬盘,IDE硬盘接4PIN电源头正常连接就可以转动,耳听手摸有感觉,不转的话,电源电流不够、4PIN接头松(量硬盘有无5V、12V),跟BIOS无关。串口硬盘,除了跟IDE硬盘相同的原因,有的数据线不行、主板串口接口故障也有不转的。

网友:
硬盘都无转肯定是供电问题

网友:
不转检测电源

网友:
硬盘只要通电就能转的,数据线插不插没关系的

网友:
测电源的输出插头有没有电,12V和5V